楼主(2008-08-06):
fm458常用的功能块,列表如下:
大类
块名
功能
补充说明
逻辑
and_w
字and

or_w
字or

rsr
rs触发器,r优先

rss
rs触发器,s优先

ete
edge evaluato,上升沿或下降沿检测

sh
移位指令

or_12
一个字中的16位or(简化or指令)

数据类型转换
n2_r
将整数转换成16384的实数(取整)

r_n2
r-n

r_i
r-i

move
nop1
空模块,相当于move,类似的还有nop1_i,nop1_b,nop1_d

nop1_b
空指令

nop8_i
move

比较
ncm
实数大小比较,与lad不同,一个功能块可以有3个输出,相当于lad中的3个块

通讯
tfaw
将t400的错误和报警传送到基板上。

s7rd_i
从s7 plc读数据

s7rd_r
从s7 plc读数据

s7rd_d
从s7 plc读数据

s7rd
从s7 plc读数据

s7wr_i
从s7 plc写数据

s7wr_r
从s7 plc写数据

s7wr_d
从s7 plc写数据

s7wr
从s7 plc写数据

prodp:
dp通讯

硬件接口
dac
模拟输出,可以和一个l参数进行关联

adc
模拟输入

bii8
binary input
将8个di变量与l参数链接
biqt
do

pname
在t400中,和(@drive)
一起使用;在fm458中,和@cspar一起使用

ptrans
parameter transfer on the t400
将通讯板的数据传输到底板上
选择
multiplexer组
对8路输入选择,或者驱动8路输出(mux8
可以是实数,整数等类型
nsw
两个实数进行切换

nsw_i
两个整数输入切换,有一个切换开关

bsw
两个离散输入的切换,有一个切换开关

算术
add_i
整数加法

时间函数
pde
延迟闭合

pdf
延迟off

pst
脉冲整定

mfp
产生一个固定宽度的高电平,类似400中的s_pext

特殊
asi
确认信号,集成在 @simd1 and @simd2

lim
输出限制,可以有上限和下限
用于限幅,如卷径的最大最小值
memory组
改组功能,对bool变量,根据上升沿,存储或改变
类时p/n/rs等触发器
dat
内存操作,将一组数据move到另外一个地方

rtcabs
以整数个数输出年月日等信息

bf
一个bool量的方法发生器,可以用来控制灯闪烁

bf_w
闪烁字

pin8
8路优先权选择控制
8路输入,8路输出,有优先级的判断,来驱动其中一个q
udi
两路脉冲,第2路对第1路升/降分别计数,如增量编码器的a/b通道

pac
中断发生器
用在中断任务中???
sqg
方波发生器
可以分别定义占空比
ssd
7位led字母(数字)输出

usf
用户标志,和syf1等配合使用
用户自定义错误
pli10
多点输入,绘制一个曲线

rge
斜坡函数功能发生器

int
积分器。yn=yn-1+(ta/ti)*x

natcon
几个常用的特殊常数,有常数pi,2*pi,e

由于和lad中的代号不同,需要在不断的编程中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