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6):
我是刚刚接触DCS的.现在厂里正在搞这个工程.但不是我门电工搞.
但是估计以后和我门有联系.现在先了解了解.
我门那里先在用的ST503J系列的的电机保护器.上面有个端口输出4~20mA模拟量直接联到DCS.我想问下:DCS输入信号是不是都是4~20毫安的模拟量.如果没有通信端口怎么达到控制要求.我的理解是4~20毫安的模拟量只是传给DCS一个信号,但是说明书上有写4~20毫安的输出可以编程改变.没有通信端口能达到吗

网友A:
我理解的是 4~20mA对应的是速度
比如 默认是  0 速度 对应输出 4mA 而最大转速 对应输出 20mA ,提前设定好
如果你想改变就需要设置  比如说 0速度对应 10mA 最大转速对应 18mA 这就需要编程改变了。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B:
电机的三相电是穿电机保护器过的。我认为如果是实现调速的话应该另外有调速装置,整个控制就分为一个断路器。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保护器。二次回路 DCS串了个常闭,应该是总停。另外从接触器串了个常开到DCS。这个不知道什么用。而4~20毫安也到了DCS。我认为主要是在DCS上显示电流指示,不知道对不
 另外我想请教下。DCS是不是只认识4~20毫安的模拟量输入。 为什么说明书上有4~20毫安编程可变呢?

网友C(2008-09-17):
不知道你说的通信端口具体指什么,还有说明书是dcs的还是电机保护器的?
dcs模拟信号输入可以是0-20mA,4-20mA,0-10V等等。

网友D:
是啊!包括有些还是电压信号!象ET200M上的模块都是可以设置的包括几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