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段速问题

楼主(2008-08-07):
LDP X0        MOV H9 K2Y0
LDP X1        MOV HA K2Y0
LDP X2        MOV HC K2Y0
LDP X3        MOV HE K2Y0
LDP X4        MOV HD K2Y0
LDP X5        MOV HB K2Y0
LDP X6        MOV HF K2Y0

其中:RH接Y0;   RM接Y1;  RL 接Y2; STR 接Y3; STF 接Y4.
PR4=45;  PR5=40; PR6=35; PR24=30;  PR25=25;  PR26=20  PR27=15.

请问当我接通X0时变频器显示为45赫兹,接通X1时频率为40赫兹, X2为35赫兹,  X3为30赫兹,  X4为25赫兹, X5为20赫兹,  X6为15赫兹.敬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干吗搞得那么复杂?不就三个触点排列组合管八个段速吗?

网友B:
你都做出来了,还要什么指教的
可以指教别人了

网友C:
呵呵;浪费I/O点呀;

楼主:
请教要怎样才能节省T/O点?

网友B:
控制7段3个点就可以了
2个有四种组合
3个有8个组合

只用X0接通Y0,X1接通Y1,X2接通Y2
输出还是按你的方法
这样X1/X2同时通也是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