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各位大侠!
现有一台FX2N PLC要和4台带有RS485接口的设备通信(是称重用的,可以设置它们的ID号),请问该如何实现?谢谢!
邮箱:lyrun1120@163.com

网友A:
连接上没问题(就是组网),程序比较复杂。看手册上的例题,先运行。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要求稳定、高速、安全的最好用通讯模块。

网友B:
硬件用FX2N-485BD
指令用RS指令
详细请参考手册

网友C:
关键是你的设备上通讯的说明
一般是用RS指令按设备上的通讯说明编写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还想知道要实现的话硬件要怎么选配,
1、PLC为主,给4台智能设备设置不同的ID号,然后通过RS485BD模块,用RS485总线把它们连接起来(但我在FX通信手册上看到,它们的这种N:N网络里面的所有设备都是PLC,而我这个只是4个通信模块)
2、先用RS485/RS232转换器把智能设备的信号转为RS232,然后再配4块FX2N-232IF来实现

以上办法可行吗?还是另有其它办法?还麻烦各位知道的再回答一下。再次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