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现场调试一台富士220G11的变频器,负载为一风机,变频器显示电流为268安,但是实际用钳型表测量电流值为238安左右。为什么会差这么大呢?

网友A:
钳型表内的电流互感器是按照工频设计的,在变频器的PWM(高频仿正弦波)电流测量值差很大,用数字式的钳型表会好一点。最好用老式分流电阻式的指针式电流表串联测量,那样会比较准确反映电流的平均值。

网友B:
用真有效值的表测量就可以,

网友C:
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端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