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大家好!
现有一台FX2N PLC要和4台带有RS485接口的智能设备通信,此设备可以分配ID号,其主要功能是把称重传感器的0-10mV电压信号线性转换为一组数据送出来。请问是直接用RS485BD通过RS485总线把它们连接起来,还是先用RS485/RS232转换器把智能设备的信号转为RS232,然后再配4块FX2N-232IF来实现,还是另有其它办法呢?谢谢!

网友A:
既然是“带有RS485接口的智能设备,设备可以分配ID号”怎么还会存在“把称重传感器的0-10mV电压信号转换为一组数据送出来”的问题?如果你的“智能设备”不能把信号转换成数据就不存在RS485通讯的问题(通讯必须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不经过处理是不能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