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我用的松下FP∑plc,用fpwin gr version2.72版本的编程软件,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监控,就是不能从plc中上传程序,那位大师帮我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设置问题

楼主:
您指的是软件还是硬件,PLC都让我大卸八块了,没发现什么可以设置东东啊?

网友A(2008-09-09):
不能从plc中上传程序应该有错误提示的,按提示的情况解决:如有密码保护而不能从plc中上传程序时先清除密码.

网友B:
应当是软件设置的原因;
你是否设密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