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步进时,计算机令c相步进控制端pc=1,锁相控制端p'c=0,此时晶体管V1截止,V2和V4导通(V3截止),步进电机激磁绕组BC中有电流流过;锁相时,
Pc=0,P'c=1,晶体管V3和V4工作〔v2截止),激磁绕组Bc中仍有电流流过,但此时激磁绕组中流过的电流已大大减小。

请问:锁相时,V4的基极电流不是比步进时增大了吗?为何BC的电流减小了呢?
请指教详细的分析过程。感谢
没有打好基础

网友A:
步进的时候V4工作在饱和状态,所以此时电流大;锁相的时候工作在放大状态故电流要小一些。也就是V4的C、E间的电压决定了BC线圈的电流。仅供参考,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