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电流过大

楼主(2008-08-07):
我绕了个4千瓦的电机空栽电流有9A多三相是一样的 后来没查出问题 我就拆了从绕了 但是做出来还是一样电流大也9A多
\ 请问大家是否遇到这样的问题 给点建议

网友A: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呀?还是绕组圈数不对?或者下线有问题?

网友B:
我就多次碰到过这种问题.大都是转子断条所引起.只要重嵌铝条或作局部修理即可解决.

网友C:
因该是绕组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