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7):
数控系统配件  迪赛唯数控系统配件  数控系统配件  迪赛唯数控系统配件
plc是怎么控制变频器呢?
变频器要怎么选用呢?
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呢?
1,可以用plc的输出升降速点来控制,变频器上设定为端子控制就行了;
2,可以用plc的模拟输出来控制,变频器上接模拟输入,注意plc和变频器的模拟的规格应一致;
3,可以用通讯来做,具体看你用什么变频器,它支持什么通讯协议。一般可用uss协议。
变频器接受4~20ma的电流信号,所以你至少要一个ao模块。
数控系统配件  迪赛唯数控系统配件  迪赛唯数控系统配件  数控系统配件  迪赛唯数控系统配件

网友A:
速度控制可以用三种方式:
1、多段速的,用PLC上的几个输出点来控制不同的频率,但不能连续调速;
2、PLC上加DA模块,输出0~10V或4~20mA信号到变频器内,这种方法相对成本较高;
3、用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