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8):
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一个关于开关控制灯的程序
用9个开关控制4的灯,要求如下:
1.当任意按下X1~X3其中一个开关, Y1灯亮
2.当任意按下X4、X5其中一个开关, Y2灯亮
3.当任意按下X6、X7、X20其中一个开关, Y3灯亮
4.当按下X21开关, Y4灯亮
5.当同时任意按下X1~X21其中两个开关,Y5亮
我编的程序太复杂,有简单的吗

网友A:
我也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一下,但我的是西门子的,工程文件传不了。你的要求也有点出入,9控4   最后竟然有5个灯。第5个我也做了,但第5个要求不太详细。同时按 3和以上的开关他的要求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一下,但我的是西门子的,工程文件传不了。你的要求也有点出入,9控4   最后竟然有5个灯。第5个我也做了,但第5个要求不太详细。同时按 3和以上的开关他的要求有吗?
我用这个程序做一个多功能测试仪。九个开关代表9种产品,9种产品有4个系列,因此有四个输出,每个输出都有对应的检测程序。如果同时按下两个开关,测试仪就会报警。我是用步进指令做的。就是开头做不出,

网友B:
西门子300,2个累加器cpu,应该是有2个以上(包含2个)按钮按下后报警。
段1:
  L     0
     T     MW     0                    //清零
     L     IW     0                    //读取输入
     L     W#16#FF01                   //屏蔽I1.2-I1.7。
     AW                                //有效输入。
     L     16                          //读取循环次数。
// ACCU1=循环次,ACCU2=有效输入。
a001: TAK                               //ACCU2=循环次,ACCU1=有效输入。
     SLW   1
     JZ    a002
     T     LW     0                    //ACCU2=循环次,ACCU1=有效输入。临时量Lw0=有效输入。
     POP                               //ACCU1=循环次,L0=有效输入。
     L     MW     0                    //ACCU2=循环次, ACCU1=MW0。
     INC   1
     T     MW     0                    //MW0=ACCU1。
     POP                               //ACCU2=循环次, ACCU1=循环次。
     L     LW     0                    //ACCU2=循环次,ACCU1=有效输入。
a002: TAK                               //ACCU1=循环次,ACCU2=有效输入。
     LOOP  a001
     L     MW     0
     L     2
     >=I
     =     Q      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300,2个累加器cpu,应该是有2个以上(包含2个)按钮按下后报警。
段1:
   L     0
      T     MW     0                    //清零
      L     IW     0                    //读取输入
      L     W#16#FF01                   //屏蔽I1.2-I1.7。
      AW                                //有效输入。
      L     16                          //读取循环次数。
// ACCU1=循环次,ACCU2=有效输入。
a001: TAK                               //ACCU2=循环次,ACCU1=有效输入。
      SLW   1
      JZ    a002
      T     LW     0                    //ACCU2=循环次,ACCU1=有效输入。临时量Lw0=有效输入。
      POP                               //ACCU1=循环次,L0=有效输入。
      L     MW     0                    //ACCU2=循环次, ACCU1=MW0。
      INC   1
      T     MW     0                    //MW0=ACCU1。
      POP                               //ACCU2=循环次, ACCU1=循环次。
      L     LW     0                    //ACCU2=循环次,ACCU1=有效输入。
a002: TAK                               //ACCU1=循环次,ACCU2=有效输入。
      LOOP  a001
      L     MW     0
      L     2
      >=I
      =     Q      0.5
谢谢你
能贴出两个开关同时按下如何点亮Y5的梯形图吗
最好是三菱PLC(我刚学PLC,是三菱的,其它的看不懂)

网友C:
如果您有用到FX2N或者以上的机型,可以使用SUM来统计ON的位数,您可以参考一下以下的程序。

楼主:
我买的是FXIS-30MR,SUM命令不能用,请问楼上的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