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8):
为什么我的那个CIF01RS232通信口只要是和上位机联接,他的那个COM灯一直是亮的!
是什么原因!以前正常运行过好一段时间,突然出现这个现象!
请高人帮我分析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以前正常现在出现com常亮:上位机一直发信息但不正确;上位机接口坏了;电缆有问题。
不接电缆com灯亮:cif01坏

楼主:
TO 知道一点
现在就是我用笔记本与PLC联接多联接不上。难道是PLC口坏了

网友A:
你的BB有问题-----用USB-RS232了?

网友B(2008-09-13):
说明通讯不正常,正常情况下是闪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