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8):
附表: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1
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   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2.   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3.   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4.   电机已经损坏。
1.   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2.   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更换熔丝;
3.   检查电机,修复。
2
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1.   缺一相电源,或定子线圈一相反接;
2.   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3.   定子绕组接地;
4.   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5.   熔丝截面过小;
6.   电源线短路或接地。
1.   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或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故障;
2.   查处短路点,予以修复;
3.   消除接地;
4.   查出误接,予以更正;
5.   更换熔丝;
6.   消除接地点。
3
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1.   定子、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2.   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3.   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4.   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5.   电源电压过低;
6.   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轴承卡住。
1.   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2.   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首末端是否正确;
3.   紧固松动的接线螺栓,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4.   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
5.   检查是否把规定的△接法误接为y接法;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6.   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修复轴承。
4
电动机起动困难,带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叫多。
1.   电源电压过低;
2.   △接法误接为y接法;
3.   笼形转子开焊或断裂;
4.   定子、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
5.   电机过载。
1.   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
2.   纠正接法;
3.   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
4.   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
5.   减载。
5
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   绕组首尾端接错;
2.   电源电压不平衡;
3.   绕组有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1、检查并纠正;
2、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3、消除绕组故障。
6
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1.   电源电压过高;
2.   y接电动机误接为△接;
3.   气隙过大或不均匀。
1.   检查电源,设法恢复额定电压;
2.   改接为y接;
3.   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
7
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   转子与定子绝缘低或槽楔相擦;
2.   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3.   定子、转子铁心松动;
4.   轴承缺油;
5.   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
6.   定子、转子铁心相擦;
7.   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8.   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1.   修剪绝缘,削低槽楔;
2.   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3.   检查定子、转子铁心;
4.   加油;
5.   清理风道,重新安装风罩;
6.   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小转子;
7.   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
8.   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8
运行中电动机振动叫大。
1.   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
2.   气隙不均匀;
3.   转子不平衡;
4.   转轴弯曲;
5.   铁心变形或松动;
6.   联轴器(皮带轮)中心未校正;
7.   风扇不平衡;
8.   机壳或基础强度不够;
9.   电动机地脚螺丝松动;
10.笼形转子开焊、断路、绕组转子断路;
11.定子绕组故障。
1.   检查轴承,必要时更换;
2.   调整气隙,使之均匀;
3.   校正转子动平衡;
4.   校直转轴;
5.   校正重叠铁心;
6.   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
7.   检修风扇,校正平衡,纠正其几何形状;
8.   进行加固;
9.   紧固地脚螺栓;
10.修复转子绕组;
11.修复定子绕组。
9
轴承过热。
1.   润滑脂过多或过少;
2.   油质不好含有杂质;
3.   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
4.   轴承盖内孔偏心,与轴相擦;
5.   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
6.   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7.   电动机轴弯曲。
1.   按规定加润滑油脂(容积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2.   更换为清洁的润滑油脂;
3.   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
4.   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
5.   重新装配;
6.   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7.   更换新轴承;
8.   矫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10

10
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1.   电源电压过高,使铁心发热大大增加;
2.   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3.   定子、转子铁心相擦,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4.   笼形转子断条;
5.   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6.   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7.   电动机风扇故障,通风不良;
8.   定子绕组故障(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内部连接错误)。
1.   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y、△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
2.   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相供电导线;
3.   消除擦点(调整气隙或锉、车转子),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4.   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故障;
5.   恢复三相运行;
6.   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7.   检查并修复风扇,必要时更换;
8.   检查定子绕组,消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