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8):
请高手讲下MT 和MR类型的PLC在输入和输出上有什么区别吗?在外围接线应注意什么呢?只知道一个个是晶体管输出,一个是继电器输出。谢谢!

网友A:
在PLC选型是就应注意:应根据所控制的执行机构电源电压及功率来决定输出触点类型,如果系统里有需要用到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系统时,一定要选用晶体管输出类型。

网友B:
呵呵;晶体管不能直接带交流负载,而且电流比较小;

网友C:
有没有三菱的FX选型样本
样本上有输入输出的接线图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