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8-08-09):
变频器有没有PID控制功能啊?
恒压供水系统不用控制器可以吗?可以将反馈信号直接给变频器吗?
QQ29506719

网友A:
變頻器有PID功能,恆壓供水可以不用控制器,反饋信號需要是標準信號方可接入變頻器,如4~20mA等。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有PID功能,特别是国产变频器,不过要注意的是反馈信号不一定都可能直接接,第一,我们先要了解变频器接受什么信号的直接输入,如4~20MA,0~10V,传感器一般不可能直接接在变频器上,因为变频器一般只认有源信号。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恒压供水中应用到的远传压力表就可以。
中山市工控自动化.

网友C:
ABB的ACS 510系列,可以接收4~20 mA的电流模拟信号,也可以接收0~10V的电压模拟信号。

网友D(2008-10-12):
可以用24v4--20mA变送器或者远传压力表0--10v直接输入到变频器但在变频器内需输入设定的压力值

网友E:
真是不错,为大家的认真的科研精神喝彩。 我现在用的 中南大学的压力变送器是12v供电,0~10MPa,1~5v 输出,就应该能满足你的工程应用

网友F:
变频器自身带PID功能的品牌很多,可以直接将反馈信号接入。恒压、恒温控制没问题的。

网友G:
变频器PID好用,有的变频器能控制1台泵,有的能控制2台泵,要想控制多泵,可以选装扩展板,有的厂家称作  供水模块

网友D(2008-11-27):
变频器4--20mA输入反馈值需要把它换算成0--10v电压信号与给定值百分比反作用才能完PID 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