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0):
我编写完梯形图之后应该如何设置,是否要先转换,我又点击eprom写入,他说通信错误,应该如何设置啊,望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要先转换,编完的梯形图是有阴影的,按F4转换
要通讯成功,检查下软件中的PLC 端口设置 中的COM口和电脑的是否一致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在下愚钝
请问转换的话是不是点击另一个TMPTOFXW图标进行转换啊,转换位eprom文件,再点击选项-eprom-写出,可是显示eprom通讯器错误,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plc模式设置,应该如何选择,默认的是none,有输入控制否,运行端子输入号x0?还有一个问题,我点击选项参数设置后,我画的梯形图没有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呵呵;EPROM是烧录存储卡用的;
运行端子输入号x0选定后用X0控制RUN/STOP,不选就是普通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