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08-08-10):
    小弟想学习关于plc的知识用于工作中,但是苦于难于着手,今天下载了一个三菱plc的模拟软件,学习的一半内容,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
   想求教一下各位高手,如果初学者想买一套plc学习用的硬件,买什么型号的(三菱的)
适用与入门级的,除了一个plc还需要别的什么辅助设备吗?
   还有购买时应该注意什么,大概的价钱。

请各位大侠赐教,抱拳拜过~~~~

网友A:
买三菱FX1N或者FX1S的。

原因在于这两款型号价格便宜,FX3U性能优异却价格昂贵。

FX2N不支持高速输出,需要搭载其他模块实现高速输出,无疑增加成本。

PLC的辅助设备,那就是价格就高了,比如,喜欢控制伺服电机的,需要买伺服控制器与伺服电机。

要看您真的是否需要购置了,有些东西必须去靠悟性,而靠购买实物本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受的。

楼主:
我就是想买一个来自己做学习的工具,都需要什么配件,一个plc一根数据线就可以了吗?
上面的那两种plc大概多少银子?

网友B:
小点数的话可以控制在1千元左右;

楼主:
楼上的兄弟是卖plc的吧,你的网店地址是什么?我去看看可以马?

网友C:
不妨先到我们公司听一天的免费PLC技术培训,针对与编程及指令的应用.

对于初学者,PLC基本编程和指令应用,这样的课程我们是免费的,能让学员达到自己编程的能力,对于PLC高级技术应用培训,我们是收费的.
同时,为提高公司的影响力,我们会定期做免费培训.请大家放心.免费我们也能让大家吃大餐!
同时慎重申明:我公司不做任何产品代理,不向学员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放心,就是想推广自动化技术应用.
说这么多,还不如来过看一趟,眼见为实.顶多你就辛苦一趟!

我的QQ是:761020674
http://hycj.siteem.com
有什么疑问可以在QQ上直接问我.

网友D:
三菱的编程输入程序要用串口的才行没有欧姆龙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