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变频器######

楼主(2008-08-11):
请教各位大侠: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时主要应关注哪几方面的问题,调试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用什么牌子的
三菱的我试过

楼主:
什么牌子的抖可以,就是来探讨一下,那请大哥说说三菱的经验吧!!!

网友A:
前一段时间刚调过一次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fumz78&id=56163

看下吧,再做个这样的试验应该可以就掌握了

楼主:
我用的爱默生的变频器,上面的大哥三菱的也挺好啊,说说心得吧,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