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我公司有一套流水线控制  其中CPU损坏   有那位高人知道  CPU中的数据能不能有办法恢复   或者有没有那个高人知道卷材流水线的数据参数的设置
      对于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换个CPUqinhuiart@126.com秦

网友B:
看不懂啊,人家是问旧cpu里的数据如何恢复。
没有备份又不熟悉程序工艺,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慢慢搞。
好在你的程序还在。

网友C:
CPU上有没有EPROM存储器;
有的话换个CPU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上有没有EPROM存储器;
有的话换个CPU就行了;
????
只是保证程序还在,设备的设置数据在cpu里。

在此提醒看客:在你的设备还能正常工作时一点要做程序和数据的备份,否则就想LZ一样到时很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