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做好TD室内外协调覆盖

楼主(2008-08-11):
对于TD-SCDMA(简称TD)系统而言,目前室内覆盖解决方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实际部署对于两大类方案的选择,在于“因地制宜”,其重要依据是不干扰室外覆盖。

  室内覆盖会对室外的广域覆盖造成干扰。一方面,室内无线信号的过度外泄,尤其在室内外同频组网的情况下,会对室外网络造成干扰。另一方面,如果采用室外基站作为室内覆盖信源,应根据室内外用户量大小充分考虑室内覆盖对室外覆盖资源的分流效应,避免拥塞问题的出现。

  首先,根据网络的规划和频谱资源情况,室内分布系统可以采用与室外小区同频或异频两种方式组网。同频方式占用频谱资源稍少,但在不封闭的建筑物中容易产生干扰;异频方式可以保证通信质量,减少干扰,但需要使用独立的频点,需要分配更多的频率资源。与此相应,TD室内覆盖系统建设也有两种方案:一种是N频点同频方案,即室内系统与室外系统使用相同的频率;另一种是异频方案,即室内系统与室外系统使用不同的频率。由于业务信道同频干扰的问题,室内外统一采用N频点规划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业界有专家建议室内应以异频规划为主。TD异频方案本质上是用频率资源换来网络规划和优化的简易性,提升网络质量。

  TD系统在室内外异频情况下,各种业务的覆盖目标基本上以P-CCPCH边缘场强大于-85dBm为准,此时可以保证控制信道和业务信道C/I要求。在室内外同频情况下,各种业务的覆盖目标基本上以P-CCPCH边缘场强大于-80dBm为准,而且必须考虑业务信道可能在边缘出现的最差C/I,这一参数可以用室内P-CCPCH RSCP/室外P-CCPCH RSCP来等效表征。

  其次,实现3G室内覆盖的技术方案按信号来源一般可分为宏蜂窝无线接入、微蜂窝有线接入、无线直放站和BBU+RRU这几种情况。其中,无线直放站是对室外覆盖的室内延伸,同时需要避免干扰室外覆盖。其应用的前提是,在室外基站有富余容量的情况下,可利用无线直放站将室外信号引入室内的覆盖盲区,如果室内覆盖面积较大,还有可能需要引入干线放大器。

  无线直放站是一种低成本的室内覆盖解决方案。微蜂窝分布系统由于投资大且工程周期长,只适合在话务集中的高档会议厅或者商场使用。在只有较低投资且需要保证信号质量时,需要引入无线直放站。但无线直放站的引入会降低基站的接收灵敏度,减小基站的覆盖范围,降低基站的容量。而且,使用无线直放站不能增加系统容量,并有可能带来干扰,所以增加了网络优化的难度。与微蜂窝相比,无线直放站通过天线获取的信号,如果混杂其它强干扰信号,则会导致业务质量下降。因此,无线直放站主要用于覆盖盲区,解决室内覆盖;它将空闲基站的信号引入到繁忙基站的覆盖区域,实现信道资源合理调配。

  在TD系统中,由于采用时分双工方式,时延是影响网络性能的关键指标之一。在网络规划时,应充分考虑无线直放站室内分布系统引入的时延,以保证系统能正常工作,而且应控制室内覆盖系统的室外泄漏功率,防止对室外基站形成干扰。

  最后,BBU+RRU多通道方案具有降低干扰的特性,成为业界的热点。BBU+RRU方案对于容量配置非常灵活,可按容量需求,在不改变RRU和室内分布系统的前提下,通过配置BBU来支持每通道从1/6载波到3载波的扩容。电信专家李进良表示,理论与实践证实该方案具有诸多优势:独特的多通道算法实现空间隔离,可以降低干扰;覆盖和容量可独立规划;降低对干线放大器的依赖;基带容量可实现共享,扩容能力大;光纤无损耗,主干布放简便,RRU部署灵活。但是缺点是需增加光电转换单元,且光纤较容易损坏,需要采用铠

网友A(2008-10-21):
好贴啊 不错啊 谢谢楼主分享 拉 (*^__^*) 嘻嘻……

------------------------------------------------------------
最初,是严寒的光顾,我流落他乡减肥腰带,看风水,寻找墓地,后来认识到了烟减肥药,它说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