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我们公司有一个11KW风机,刚开始的时候使用直接起动的方式使用了一年,一直正常,后来车间感觉风机的抽风量没必要那么大,我感觉电机使用直接启动的方式不合适,正好公司有一个闲置的18。5KW的变频器,我就通过调整变频器的过流值到22A,变且把频率调到45HZ,但是使用一个星期后,发现变频器启动的时候老是报过电流,随后我换回直接启动,电机马上冒烟,烧掉了。重新绕线使用变频器到目前使用正常,参数和坏了之前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公有另一个电机也是使了一段时间,现在想改用变频器,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很大的疑问,普通电机在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再使用变频器会影响电机寿命吗,是否变频器会产生高频电波影响的,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我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可能之前电机的状态就不是很好了.

网友B:
本人觉得这也是个巧合,因为我至少改过二十台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电机有进口的也有国产,并且大多的频率都是调到60HZ

楼主:
这样的啊,那我就再试试看哦

网友C:
普通电机接变频用的确会减少电机的寿命。因为变频输出的是高频电流对电机的绝缘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