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p89v51rd2单片机在profibus-dp智能*
作者:北京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学院 孙树文 杨建武 李孝辉    时间:2008-04-17  来源:  电子产品世界
浏览评论
  引言
  profibus是作为德国国家标准din19245和欧洲标准en50170的现场总线,目前已成为中国国家标准gb/t20540-2006的现场总线。profibus作为一种不依赖于制造厂家的开放式现场总线标准,已广泛应用于制造加工自动化、过程自动化和楼宇自动化领域中。profibus根据应用特点分为
profibus-dp
、profibus-fms、profibus-pa三个兼容版本[1]。其中
profibus-dp
是一种经过优化的高速且廉价的通信连接,专门为自动控制系统与在设备分散的i/o之间的通信设计,为工厂自动化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印刷设备中存在大量的外围i/o信号,如何保证外围设备与控制主机之间的实时通讯,使得印刷机可靠运行,采用采用传统的plc构成集散型控制系统(dcs),存在系统不开放、硬件投资大、布线复杂、维修不便的缺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2]。而采用基于现场总线的分布式i/o系统,基本局限于国外产品,如西门子公司的基于profibus分布式i/o系统,wago公司基于canbus、devicenet、profibus分布式i/o系统,但价格较高。因此我们设计了基于p89v51rd2单片机的
profibus-dp
智能从站
,应用于印刷设备的现场总线
分布式控制系统
中。

智能从站
的硬件电路设计

  profibus
智能从站
采用功能模块化设计,系统主要由p89v51rd2 [2]微控制器和封装了
profibus-dp
协议的芯片spc3构成其核心部分,其他还有数字量输入输出口、基于spc3的profibus总线驱动器、扩展模块接口、及电源模块等部分组成,详见图1。

智能从站
由24v直流电源供电,而从站中的芯片都采用5v的电源。所以选用了dc/dc电源模块将24v转换成5v。总线驱动器(rs-485)及光电隔离电路是spc3与
profibus-dp
总线之间的接口。它对通讯信号进行光电隔离,用以消除来自总线的干扰,所以采用了双路电源供电,进行了完全的输入/输出通道上的电气上的隔离。电气隔离采用adum1301芯片,该芯片采用了ad公司最新的icoupler隔离技术,与传统的光耦器件相比优势非常明显:完全满足工业现场宽范围的温
智能从站
由24v直流电源供电,而从站中的芯片都采用5v的电源。所以选用了dc/dc电源模块将24v转换成5v。总线驱动器(rs-485)及光电隔离电路是spc3与
profibus-dp
总线之间的接口。它对通讯信号进行光电隔离,用以消除来自总线的干扰,所以采用了双路电源供电,进行了完全的输入/输出通道上的电气上的隔离。电气隔离采用adum1301芯片,该芯片采用了ad公司最新的icoupler隔离技术,与传统的光耦器件相比优势非常明显:完全满足工业现场宽范围的温度要求(-40℃~105℃),低功耗,最高可达90mbps的传输速率,所需的外围元件少。从站还采用了max705构成看门狗电路,对单片机提供了独立的保护系统。当系统出现故障时,max705将以reset信号做出响应,从站地址开关用于手动设置从站地址。
  微控制器芯片p89v51rd2介绍
  本设计采用的微处理器是nxp公司的单片机p89v51rd2[3]。它是80c51微控制器的派生器件,其指令系统与80c51完全相同,采用先进cmos工艺制造,具有64k字节非易失性flash程序存储器和1k字节的ram。p89v51rd2的片上资源很丰富,具有4组8位i/o口、3个16位定时/计数器、多中断源(4个中断优先级,嵌套的中断结构)、1个增强型uart、片内振荡器及时序电路。该存储器支持isp(in system programming)功能,isp的优点是支持在系统编程,即不需要移出为控制器,只需要通过串行接口(rxt和rxd),结合上位机软件就可以实现pc对mcu的重复编程,而且硬件电路连接简单,这样方便了程序调试,缩短了设计开发周期,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协议芯片spc3介绍
  spc3(siemens profibus controller)是西门子公司设计的一款asic芯片,专用于profibus从站或从设备的开发,可以和多种单片机(51系列、80c32, 80c165, hc916)配合使用满足
profibus-dp
的高速数据传输。spc3其内部完全集成了
profibus-dp
从站通信协议,最大传输速率可达12mbps,可以自动检测总线上传输速率,内部具有1.5k字节的ram、方式寄存器、状态寄存器、中断寄存器,及各种缓冲器指针和缓冲区等,其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此外,spc3从初始化到正常工作,都由芯片内部集成的状态机来控制,不需要人为的过多干预。只要按正确方法对spc3中的寄存器和数据区进行初始化后,对其双口ram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即可完成从站与主站间的通讯。
  i/o从站的软件设计

智能从站
的主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包括:系统初始化,i/o控制程序和
profibus-dp
总线通信程序。初始化程序完成对p89v51rd2微处理器和spc3协议芯片的初始化,
profibus-dp
通信程序实现i/o从站与监控主站间的通信。
  在spc3正常工作之前,微控制器需要对其进行初始化以配置所需要的寄存器,spc3的的初始化流程如图4所示,包括设置协议芯片的中断允许、写入从站识别号和地址、设置spc3方式寄存器、设置诊断缓冲区、参数缓冲区、配置缓冲区、地址缓冲区、初始化长度,并根据以上初始值得出各个缓冲区的指针和辅助缓冲区的指针。根据传输的数据长度,确定输出缓冲区、输入缓冲区及指针。由于spc3内部集成了完整的
profibus-dp
协议,因此用户不用参与处理profibus状态机制,p89v51rd2根据spc3产生的中断,对spc3接收到的主站发出的输出数据转存,将计算出的工程量数据通过spc3发给主站,并根据要求进行外部诊断等。

智能从站
的调试

  调试与检验
profibus-dp
产品前必须组建总线网络,并进行网络组态。通常的网络组态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基于组态软件(如wincc)+主站卡(cp5611或cp5613)构成的
profibus-dp
二类主站的网络结构,另一种是由具有
profibus-dp
接口的硬件plc构成的
profibus-dp
一类主站结构,还有一种是基于pc+软 plc构成的
profibus-dp
一类主站结构。本文调试所采用的就是最后一种方式,其网络结构如图5所示。
  监控计算机运行德国3s公司的codesys[5]软plc软件及rte实时程序组件,作为
profibus-dp
总线网络的主站(相当于一台高性能可编程控制器),通过cp5613卡与自行设计开发的
智能从站
进行数据通信,构成了基于软plc和
profibus-dp
现场总线的分布式i/o控制系统。
  在控制系统的硬件连接完成后,还需要在监控计算机上通过codesys软件对整个网络进行组态,包括安装系统支持的cp5613卡的驱动程序(由3s提供),并加载到rte中;加载从站设备的gsd文件;设置
profibus-dp
总线相关参数(如通讯波特率,从站id号等)。软plc组态及监控界面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挂接在网络系统上的主从设备都会在组态界面上显示出来,
profibus-dp
从站节点的各个端口状态一目了然,可以实时监控输入/输出点的状态,并可以强制置位和复位输出点。
  结语
  本文设计的基于p89v51rd2和spc3的
profibus-dp
智能从站
,通过现场总线与软plc构成
分布式控制系统
调试,实现了监控主站与
智能从站
的正常通信,并与其他公司的产品进行了兼容性实验,运行良好,可靠性高。通过编写软plc的测试程序,检查了整体方案的可行性;验证了整个系统信息传递及控制的可靠性、准确性和实时性,所设计的
智能从站
可以很好的满足了印刷设备控制系统的要求。开发过程中所提出的技术方案和实现方法可以在电力系统、工业测控、冶金等自动化领域中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