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我们用的是A-B 1746的AI,各种指示都正常,现场部分经检查也是正常的,能够测出输入电流,但是就是画面上没有数据变化(仅一个模块出现这种情况,其它正常),请有这方面经历的朋友指点,谢谢!QQ:27039947

网友A:
請您使用您的RSLogix500軟體進行偵測,您的畫面是指什么?沒有數據變化是指RsLogix500軟體上的嗎?

网友B:
第一,要看看画面上的点有没有和卡件上的点对应起来,,第二,看看现场的模拟量信号有没有进隔离器或者卡件, 如果上面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只能说明是AI卡件上的那个点坏掉了,,呵呵, 希望你好好的查查

楼主:
多谢二位!
     是操作画面上没有显示(要么显示是0,要么就是显示在一个值不变化,是整个模块都是这个现象),还有就是我们将二次表串在回路上都可以正常显示.
     这个系统大概工作有四年多了,从来没有出过这种问题,我怀疑是模块掉线了,但是反复断/送电后仍然是这样,觉得是不是模块通讯部分已经坏了,当然我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等有机会停系统的时候将模块更换下来,再探究竟.

网友B:
不停系统也是可以换的,支持热插拔的,换个模块试试看,再看看 是不是里面的24V电源没有电哦..

楼主:
哦,多谢! 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去培训过,所以不知道可以热插拔.但是,如果说没有24VDC,该模块的各指示灯能指示吗,还有模块上的各回路就不应该有电流了,是吗?!

网友B:
呵呵, 我只是怀疑了,卡件换过了吗, 现在显示正常了吗?

楼主:
还没有呢,好在这个系统没什么联锁的,重要的部分都接了二次表,先用着.
现在又在忙其它生产线的大修,还没时间去处理.

网友B:
再看看 接地的线怎么样 是不是松了?

楼主:
大虾们,为什么我把这个1746—NI161拔下来,整个系统就跳停了,而且不幸的是,我换上了新的模块,故障现象依然如故,不知所措了。。。。。。。。。

网友C:
logix 500不支持热插拔,会死机的,有重要连锁的小心,5000的可以

楼主(2008-09-16):
哪位朋友还有招啊,我这儿已经火烧眉毛了,请赐教啊!!谢谢了,先!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换一个8点输入的就好了

楼主:
可能故障的根本原因不一样吧,去也换了的,但还是不行.
只有最后一种解决方案了,就是换一个安装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