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大师问题

楼主(2008-08-11):
用串口调试大师往COM口发送数据,我的COM是连到PLC(OMRON CP1H)的串口上的,发送时安波特率9600,7数据位,2终止位,偶校验发的,我发的是"@00WD0000000152*#13"表示往D0000写入数1,发送的时候用的16进制,结果D0000的数不变,串口调试大师响应区按16进制显示为"0236",不按16进制显示是"6",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感觉你HOST帧组织的好象有问题的哟!

网友B:
你的FINS指令格式有问题,OMRON有相关介绍手册,通讯方面的,HOST同计算机通讯的指令是以ASCII形式传输的,开始符号好像是@,结束符也是两个符号具体的查阅手册,中间有好多字节分别定义:传输节点,读写形式,读写区域,LCR校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