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导线问题

楼主(2008-08-11):
我用的电动机是三相7.5KW的,那么说电流就是15A了。现在出现两个问题:
1、所谓的15A是指每相的电流都是15A吗?
2、我应该用多粗的线呢,型号多少?
希望高手帮忙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4平方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用2.5平方的够用了,不过要国标的,不能随便买次品,现在很多的线芯都偷工减料。

网友C:
2.5多股比较好散热

网友D:
应该四平方的比较安全。

网友E(2008-10-04):
起动负荷大用4平方的,轻2.5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