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本人想学习plc的知识,并且深知只有实践才能有所提高,前几天下载了一个三菱plc的教学软件.
  通过学习掌握了一些基础的语句,并能做出简单的梯形图.
  现在准备买一个plc供学习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买来了我都不会用啊.
最简单的都不会,请高手指教,刚买来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还有那里接电源(220V?),如果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延时开关,电路怎样接到plc上.
比如我想接一个灯泡,在按下开关后10S后在亮,我得整个线路应该怎样接.

问这样一个比较傻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指教,我会举一反三的试验其他连接

非常感谢~~~~~

最好哪位老师能够指点一下小弟~~QQ:22894349 谢谢

网友A:
這樣僅僅去控制AC220V的要求而去買PLC恐怕隨著您業務能力的提升您要后悔到腸子都青了……

一般學習而購買PLC會考慮到后續的能力提升,因為控制AC220V電壓輸出一般都會選擇MR而非MT,MR為繼電器輸出,可以承受較大的電流卻無法達到較快的開關速率,而MT為晶體管輸出,能達到較快的開關速率卻不能承受大的電流。

鑒于以上原因,我們學習PLC時會考慮到后續的定位控制學習的需求,因此我們會購買MT輸出的PLC,而不是購買MR輸出的PLC,這樣的話,我們還會采購24V開關電源以及24V的LED燈作為學習簡單的控制需求,當然,您如果僅僅是簡單的控制需求的話,也無需購買什么PLC了,一般有些電工基礎的都會PLC接線,當然,如果您不懂,請學習一下電工基礎,以防由于錯接而導致硬體損壞。

而后續的關于如何接線請您先鎖定您期望的PLC型號后再做討論,不同品牌的PLC接線方式都會有細微差異,而對于基礎很差的您來說,恐怕現在討論會誤導您。

而其他的試驗前,請您先熟悉一下三菱的101例程手冊以及編程指令,一個不合格的程序是沒有多大的實驗價值的。

楼主:
非常感谢您,我们公司用的三菱的FX1S 20MR
我一直做工厂管理工作,只是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而且觉得自动化的发展趋势没有尽头。
以后肯定还会接触到的,所以想学一下,请您指教一下,我这样的初学者需要什么设备才能较好的进行学习?谢谢

楼主:
建议高手们做一个“扫盲”培训班,里面的基础就好都是真实的照片,一些简单的实验等等。
最重要的是图片的直观性,这样能使我们这些人更容易接触和加强兴趣。

这当然也会费大侠们一些时间,但对我们这些“盲”们非常有用。如果能这样就太感谢了。

网友B:
建议到网上下载一些《硬件手册》来学习“PLC”能做什么(它的功能)、下载《编程手册》来学习“怎么对PLC 编程来达到自己需要的目的”。也可到一些基础类的帖子里看看,扫扫“盲”,发帖子提一些简单的问题来锻炼自己发贴和表达的能力。
欢迎来看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46544
下面的手册送给你:http://pickup.mofile.com/8794158599965471 (点击下面的“下载文件(IE浏览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帮忙
我下载了一个下面的软件,并进行了一段的练习,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将这些东西用在
真正的plc上,怎样连接真正的电路等等。

所以我想买一个plc来自己练习,上面连接一些电灯或者电机系列的简单设备来做简单的实验。
不知道我表达的是否清楚?

网友B:
把这个帖子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能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啦!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star=62#1003533
这个帖子里的实验程序有许多都是用你这个“三菱仿真软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