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救命   零地出现对调现象,哪下位大虾解释一下。

网友A:
零地出现对调!什么现象?你先解释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救命   零地出现对调现象,哪下位大虾解释一下。
救命也要给各救的问题啊,说清楚了,大家才能讨论。

楼主:
机房强电情况:::::
3相5线280(矿用变压器,其中地线没给接好)进入我的配电箱,L-N 220V ,L-PE 220V, N和零通路。 地插测出现PE,N对调现象。

网友C(2008-10-07):
零线N和保护接零《地》线本来就是有连接的,变压器中性线不是要接地吗

网友D:
我们这里一直是这种接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