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我最近碰到一个建筑行业用的那个建筑电梯,用的两台一样的G5 45KW的变频器,其中一台坏了,我找人给修上了,当我从新录入参数的时候发现,原来没坏的那台的参数和维修后的参数都不一样,但是维修后的和G5手册能够对应上,没坏的反而对应不上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急
Speedy速度Effective效率Creative创新
服务精神:诚信、品质、服务、敬业       服务目标:创一流企业、建一流团队、做一流服务
服务宗旨:为顾客创造效益、为员工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

楼主:
提供几个对应不上的参数
没有坏掉的一台参数
H1-05 显示 REW LIMIT N0.      参数值为 33    在手册找不到33
Speedy速度Effective效率Creative创新
服务精神:诚信、品质、服务、敬业       服务目标:创一流企业、建一流团队、做一流服务
服务宗旨:为顾客创造效益、为员工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

楼主:
还有就是没有坏的那台参数 在设定b1   b2   和维修的参数显示一致 但是在 b4  b5 b6 b7 b8 b9 参数显示都不一样 怎么办呢    有高手请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是不是主板不行 还是那个参数能够调出这些显示的,我的电话13803075695  QQ757902316
Speedy速度Effective效率Creative创新
服务精神:诚信、品质、服务、敬业       服务目标:创一流企业、建一流团队、做一流服务
服务宗旨:为顾客创造效益、为员工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

网友A:
G5的变频器在电梯上用的有好几种,有可能是主控板被换了且版本不一样,再有就是访问等级没设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近碰到一个建筑行业用的那个建筑电梯,用的两台一样的G5 45KW的变频器,其中一台坏了,我找人给修上了,当我从新录入参数的时候发现,原来没坏的那台的参数和维修后的参数都不一样,但是维修后的和G5手册能够对应上,没坏的反而对应不上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急

他维修后给你更换了主控板,变频器参数都存储在主控板上,书上给的是参考值都是默认值,所以与新板的参数是完全一样的,设备在调试的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参数以达到最佳控制效果,所以现在你需要改参数的是维修后的变频器,可以以没维修的那个参数为模板,按着他来吧,一般不会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