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大家好!我看过一个按钮控制一个接触器启停的电路,用了两个继电器,可是假如按钮按着不放或是多按一会再放就不好用了。请问大家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这个电路是可以自锁的,为什么要按着不放,或者多按一会儿?

网友B:
用三个继电器组成的电路可不受按住的时间的影响.随你按多长时间无关,必需松掉再按才转为另一状态.

楼主:
我看见的电路就是脉冲式的按一下按钮还可以,要是多按一会接触器就“吸合--断开”这样跳了。可以给我个详细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B:
单按钮控制启停电路
不知CAD图能否上传,我试一下,看不见的话你留个邮箱,但你的电脑要已装CAD软件噢,不然无法显示的.

网友B:
单按控制
放大一点,再看不清我没办法了。

网友C:
发一个单按钮电路,可扩展控制多路。由于条件有限,没有试验。有条件的朋友试验一下,说说结果。
K是继电器,S是继电器或接触器。用S控制电机、灯等,也也可记数。SB2为复位。

楼主:
谢谢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