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三相电源6千伏中性点不接地,线电压正常,工作电流正常,相电压不正常,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应当是零点位移!

网友B:
我感觉,查下三相线路绝缘是否完好。会不会一相对地了。

网友C:
我觉得你测量点有问题,“中性点不接地” 相电压参考“0”点在哪?

楼主:
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但是电缆的零线接地,线电压是660伏的。

网友D:
你是不是带负荷测量的

网友E:
三相负荷不平衡,导致中点偏移,电压低负荷重,电压高的负荷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