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这是一个在现场调试中出现的问题,请大家给予意见及解决方法。
用的是ABB 的变频器,现场给一个4~20MA 的电流信号,要求在20MA 的时候电机是
0速,在4MA是电机是额定转速。但是在参数调好以后,开机的时候面板显示的频率超出了额定范围,频率在90HZ。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将最高频率设定为50hz,4005参数设置取反为1,一切ok。

网友B:
以下参数以ACS550/510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