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求助沙市Z3040摇臂钻床电气原理图.本人搞不清该钻床上升、下降、夹紧、松开时其三个电磁阀的动作要求,求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lvdeping775885@sina.com

网友A:
关于S7-300PLC的时间继电器问题
请问如何通过触摸屏修改S7-300PLC的时间继电器的TV值?在PLC的软件中该怎样操作?

网友B:
按上升(或下降)按钮---松开电磁阀吸合----延时后----上升(或下降)接触器吸合----松开按钮----松开电磁阀断电同时接触器断开----夹紧电磁阀吸合----延时后断开。

网友B:
图1-40所示为Z3040摇臂钻床的电气控制原理图。

                                              图1-40      Z3040摇臂钻床的电气控制原理图

摇臂钻床共有4台电动机拖动。M1为主轴电动机。钻床的主运动与进给运动皆为主轴的运动,都由电动机M1拖动,分别经主轴与进给传动机构实现主轴旋转和进给。主轴变速机构和进给变速机构均装在主轴箱内。M2为摇臂升降电动机。M3为立柱松紧电动机。M4为冷却泵电动机。

1、  主回路

电源由总开关Q引入,主轴电动机M1单向旋转,由接触器KM1控制。主轴的正、反转由机床液压系统机构配合磨擦离合器实现。摇臂升降电动机M2由正、反转接触器KM2、KM3控制。液压泵电动机M3拖动液压泵送出压力液以实现摇臂的松开、夹紧和主轴箱的松开、夹紧,并由接触器KM4、KM5控制正、反转。冷却泵电动机M4用开关SA2控制。

2、  控制线路

(1)主轴电动机M1的控制

按起动按钮SB2→接触器KM1通电→M1转动。按停止按钮SB1→接触器KM1断开→M1停止。

(2)摇臂升降电动机M2的控制

摇臂上升:按上升起动按钮SB3→时间继电器KT通电→①电磁阀YN通电,推动松开机构使摇臂松开。②接触器KM4通电,液压泵电动机M3正转,松开机构压下限位开关SQ2→KM4断电→M3停转,停止松开;下限位开关SQ2→上升接触器KM2通电→升降电动机M2正转,摇臂上升。

到预定位置→松开SB3→①上升接触器KM2断电→M2停转,摇臂停止上升;②时间继电器KT断电→延时t(s),KT延时闭合常闭触点闭合→接触器KM5通电→M3反转→电磁阀推动夹紧机构使摇臂夹紧→夹紧机构压动限位开关SQ3→电磁阀YV断电、接触器KM5断电→液压泵电动机M3停转,夹紧停止。摇臂上升过程结束。

摇臂下降过程和上升情况相同,不同的是由下降起动按钮SB4和下降接触器KM3实现控制。

(3)主轴箱与立柱的夹紧与放松控制

主轴箱和立柱的夹紧与松开是同时进行的,均采用液压机构控制。工作过程如下:

松开:按下松开按钮SQ5→接触器KM4通电→液压泵电动机M3正转,推动松紧机构使主轴箱和立柱分别松开→限位开关SQ4复位→松开指示灯HL1亮。

夹紧:按下夹紧按钮SQ6→接触器KM5通电→液压泵电动机M3反转,推动松紧机构使主轴箱和立柱分别夹紧→压下限位开关SQ4→夹紧松开指示灯HL2亮。

(4)照明线路:变压器T提供36V交流照明电源电压。

(5)摇臂升降的限位保护:摇臂上升到极限位置压动限位开关SQ1-1,或下降到极限位置压动限位开关SQ1-2,使摇臂停止升或降。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请教3楼师傅,你讲解的很详细,但你的电气原理图没有显示,我还是搞不懂。谢谢你能否把原理图传上来或发到我的邮箱里。我要了解的是三个电磁阀的动作要求。你在讲解中只提到升降时电磁阀动作,是三个一起得电或者是某一个得电。松开夹紧时你没提到电磁阀,是否三个都不要动作,这好象不符要求。我对中捷的、上海的、福州的同类钻床很了解,就是对沙市的搞不懂,人家只有二个电磁阀,它有三个电磁阀。谢谢你请再次给予帮助。

楼主:
请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有没有熟悉该钻床的师傅啊,肯请指点一下。

楼主:
请帮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你对福州z3040钻床很了解么 能不能给我发一下他的电器图
我的信箱qq@786139823.com

网友C:
有人知道么 能不能告诉我 谢谢了

楼主:
回复10楼
福州的我没CAD电子图,你留个传真号,明天给你传一下,是福州机床厂原版,对维修很有用。沈阳中捷的有CAD图,原理完全相同。

网友D(2010-09-08):
顶楼的朋友,您有中捷产Z3040带三个电磁阀动作的电气原理图吗?如果有,能发给我一份吗?邮箱:13973340261@sina.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