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55kw电机零线有2个电流怎么解释?

网友A:
三相电压不平衡、电机三相绕组不均衡都可能造成电机零线有电流。

网友B:
三相电机不用零线,但外壳接地线。你说的到底是什么线?

网友C:
不说的是发动机还是电动机啊

网友D:
a,b,c有一相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