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2):
请问怎样通过触摸屏修改S7-300的时间继电器的TV值?在PLC软件里该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A:
1、将tv的管脚连接到一个数据块中,比如连接到DB1.DBW0
2、调用一个FC40功能块
3、功能块的前管脚连接一个数据块地址,如DB1.DBD20  功能块后管脚连接就连接tv的DB1.DBW0
4、上位机就去读写DB1.DBD20 数据格式是浮点格式

 注:以上要注意数据类型

楼主:
谢谢!我是初学者,可以讲浅显一点吗?
1.是否要先进行变量定义?在哪里定义?
2.必须调用FC40功能块?
3.时间值是整数,怎么成了浮点格式?
4.具体在触摸屏里怎样制作?

网友B(2008-10-07):
继续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