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请教伺服电机驱动器里的电子齿轮参数可以用人机界面通过通信端口在线设定吗?

楼主:
大侠们,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A:
不行,伺服参数必须由伺服软件才能打开设置
不行

网友B:
可以通过与其相关的专门的软件进行设定,不过到目前还没听过可以通过GT设定.

网友C(2008-09-23):
现在有些伺服支持通讯,可以把人机直接和伺服通过485做MODBUS通讯,通过人机就可以更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比如东元TSTA/TSTE与HITECH就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