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三菱FX2N和A970连接的通讯电缆是什么型号啊?有的说是FX9GT-CAB0,有的说是 fx 50du cab0 ,是不是和用不用A9GT-RS4这个通讯模块有关啊?

网友A:
是的,不过这条电缆可自制,

网友B:
fx 50du cab0是和F900连接用的
A970和FX连接是要加模块A9GT-RS4的再加电缆FX9GT-CAB0
如果是新做设备,建议用GT1575或是GT1175,成本应该比以前的还要低,性能也不差

网友C:
呵呵;详细型号:FX9GT-CAB0;
一端是25PIN,一端是8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