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我要用VB读取USB接口的条码扫描枪数据,如何编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如何编程?

恐怕不是在论坛中可以讨论的,太深奥了。

调用N多的API函数,与HID设备通信。

请您去参考一下《Visual Basic接口设计与工程实践》一书中关于USB接口程序的设计章节。

网友B:
如果硬件厂商提供驱动和VB接口函数,按照说明即可编程

网友C:
了解硬件厂商提供驱动和VB接口函数。前几天刚用VB编过研华usb4711的控制软件。QQ:397553373

网友D:
这方面我比较熟悉,请联系我QQ:314483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