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3):
要求:液位控制在1~1.5米之间,低了自动开进水管线电磁阀补水,高了自动关闭电磁阀。
温度要求在30~38度之间,低了自动开蒸汽管线电磁阀,高了自动关闭蒸汽管线电磁阀停止加热。

初步设想:液位用干簧管液位计控制,低位开、高位关,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且成本较低。

请问:温度该如何控制,有没有跟液位控制类似的简单控制方法,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温度控制有很多办法。
不知你那边有用PLC吗?
联系:LIJING5306488@126.COM

楼主:
我们那里没有现成的PLC,如果只为了控制这两个点的话,真有点不值,考虑了一下还是用单片机控制吧!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器,不就行了吗!

楼主:
我的目的是控制一个水罐的液位温度,水罐是单位浴室的储水池,如果有成套的成熟的系统并且价格合适的话请提供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