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SE70调试问题

楼主(2008-08-13):
我们用书本型的6SE70变频装置进行调试试验。只用PMU进行操作不与电脑相连的时候都是一直显示 008 合闸闭锁 无法通过PMU上的按键进行操作和调试。请问如何进行参数设置才能只用PMU就可以让它进入 009 状态 并可以通过PMU进行操作调试。

网友A(2008-11-03):
需要检查控制字的状态,才能确定是什么引起的008状态。进而修改它变成009准备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