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4):
我们单位风机原先使用的是1250KW,6000的电动机,电动机型号为YR560-6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频敏变阻器启动,真空管为400A,现要更换为1600KW的电机, 我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A:
主要考虑的是频敏变阻器限制起动电流与承受起动电流的能力,估计还要增加一些频敏变阻器。先搞清原来的频敏变阻器是几路并联多少只串联,然后根据增大的电机功率,大约确定是否要增加并联路数,还要多串几只频敏变阻器,这个数可保守一些多用一些频敏变阻器。然后实际试运行,观察起动电流与起动时间是否符合要求,最后再作适当调整。
如果有电机厂的使用说明,就按使用说明来连接频敏变阻器,或委托电机厂全盘负责处理。

楼主:
谢谢,遇到好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