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4):
谢谢回复

网友A:
答:
1、圖1和圖3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圖1是典型的起保停程序,圖三只是多觸點控制而已。
2、如果您比較熟悉接觸器,那么接觸器線圈與接點使用同一符號表示也是不難理解的。
圖3中的M是中間寄存器,也就是內部的虛擬寄存器,看來您需要先理解一下手冊然后再來發文了。
3、長度取決于您觸點(也可以為按鈕)的按下的長度,如果您一直按著I0.0不放,那圖形就不同了,您需要對數字電路的波形圖加深理解。
4、凹下說明其長期處于低電平狀態。
您需要對以下課程做深刻理解:
1、電工電氣的基礎知識
2、數字電路的入門知識

楼主:
您真是个大好人,我发完贴后,您总是最快回复.我现在正看PLC编程及应用,上次您说,遇到问题就问吗?我也知道对你们来说简单了点,幼稚了点,但有些是我读书不到造成的,但有些是我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与其自已死钻,还不如请教一下好.让您见笑了.
对您有点建议:您回贴最好用简体中文,否则看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B:
对上面的图有点看法。。
楼主所问的第四个问题,M0.3为什么一直是凹下,仅从上面的图来看的话还看不出来。上面图中图1和图3差不多,图1是自保,图3则是通过中间继电器触点保护。M0.3什么时候动作做保护,从目前的时序图上来看还是看不出来。
另外,如果把图1转换成实际的继电保护电路,会出点问题,I0.0、I0.1、Q0.0如果分别是启、停、电机的话,还差了一个热继,如果I0.1是热继,那就差了1个停止按钮。
有时候书本上的东西只是给你介绍一个大概,或者有时候是错误的,我曾经在1个电工手册上发现1章里面有3个错误的图,不是时间继电器逻辑错误,就是不自保,那时候我们公司1个电工要考电工证,照照电工手册上的图做练习,线路接线没错,却怎么也得不到书中所说的效果。我才发现,原来电工手册也可以出错的。。。可以理解,天下文章一大抄,看见以前书上的图纸就直接拿过来。具体分析了没有,只有他自己知道。
学电路不能拘泥于书本,有时候多跟一个老电工呆在一起,会有不少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