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4):
我在做WINCC项目时,怎么不能运行报警和变量系统,在启动属性里设置后,整个WINCC就都不能运行,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請您檢查:
項目名,項目保存路徑,計算機名嚴禁使用中文字符。

如果您使用Step7 V5.2以及Wincc5.1,請安裝Step7 V5.2安裝光碟上的WinccHotfix補丁。

如果以上都不能解決您的問題,請安裝西門子針對正版用戶發放的修正光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