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4):
主要芯片:
plx  pci9052  通用pci控制器
ds89c430      51系列扩展单片机
idt7005       8kb双口ram
xilinx  xc9536 cpld
sipex 708sen  复位芯片
sja1000       can控制器
ctm8251       周立功隔离can驱动器
93c46         spi接口的e2prom
sja1000的复位与周立功网站上的 基于sja1000的can节点设计v1.0 的一样,(不同之处是三极管的
基级电阻为1k,而不是 基于sja1000的can节点设计v1.0 的10k,显然这里是对的)。复位是由51单
片机控制的。
他们都是5v供电的,pci9052竟然也是5v供电的,听说pci不提供3.3v。相应的pci9030与pci9052功能相仿,
但是3.3v供电的。
覆铜:表层是gnd,往下一层应该是5v,最底层也是地。不知道第三层是是么??收发器部分应该上下两层都是
收发器的地。应为ctm8251内部电源不能够引出。应该没有中间的两层,因为意义不是很大。
数据的趋向:51负责底层通讯,与sja1000通讯,把接收的数据放到双口ram里。pci9052从双口ram里读出数据。
双方之间应该有握手。cpld用来完成一些与双口ram通讯的逻辑。pci9052应该不需要编程,只是上电时需要从93c46里面
读出一些配置信息。驱动程序只是根据pci总线的协议操作pci9052就可以了。
708sen用来复位单片机,pci9052的一个引脚加到708sen的手动复位上,所以pci9052复位单片机。
can驱动器附近有一个跳线,那是用来接入终端电阻的。很奇怪的是有一个三极管(外形像,t an 60)的ec级串在回路里面,
基级接到gnd上,不知道为是么??
屏蔽线仍然是接一个1m的电阻和一个103电容到收发器地上。说是滤波(基于sja1000的can节点设计v1.0),俺不明白。
但是座的外科却接到大地(机箱外壳)上,按说外壳应该就接到屏蔽线上啊,不是很明白??。
从pci插槽上的电源取电处都加了一个106(106c 2mt4)的电解和一个因该是105的电容。
左下角sja1000附近,电源经过一个黄色的电解电容滤波之后,经过两个10k的电阻分压不知道是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