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下问S5问题

楼主(2008-08-14):
菜鸟请问各位大虾:
如何将S5程序备份到电脑上,怎么将S5PLC的程序全清掉,然后怎么再把备份好的程序再
导入PLC模块 .如能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用编程器下载嘛!后用软盘得嘛!在CPU上往下按住下面的按钮,同时复位两次就清除了!同样用编程器传过去!

网友B:
楼主语言。。。。
不耻下问。。查查字典看看 什么意思

网友C:
无语了,LZ的中文学得不错

网友D:
可以使用德国IBH公司或西门子公司 的 S5软件读取程序,作和备份
我司经营西门子S5PLC 备件,产品比较全,有 90U,95U,115U,130U,150U,135U,155U
948-3UA12 928-3UA11/21等 全新CPU还有少量库存,一般订货期2--4周。
提供全套技术支持服务
上海波欧贸易有限公司 魏小先生 电话021-58546588-20 传真021-5834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