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4):
最近干上维护,需要自己购买断路器,所以关注了一下。在网找到一片文章说250A的断路器可以控制140KW的功率,不敢相信。前段时间买100A断路器控制18。5KW(35A)的电机的开关已经被电弧烧废,有点郁闷,仔细看了100安的功率范围,既然是极限分断15KW,额定7。5KW 。不胜郁闷中。按公式P=UI*COSX来算,100*380*0。8=30400(W)=30。4千瓦。可是按公式P=UI*COSX又来算——15=380*X*0。8,那么X=15000/(0。8*380)=49.342(安)额定电流X=7500/(0。8*380)=25(安),用这样的公式来算居然所买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与额定功率不匹配,这是谁之错????
经过考虑,发现原因。三相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每相额定电流之和,单相就是100/3=33。3安。而不是100安,这个误区之一。第二,安公式P=UI*COSX继续算。P=220*33。3*0。8=5860。8=5。86KW  5。86*3=17。5KW。原来电压也不是380伏而是220伏的。这是极限功率。运行功率是他的一半,那么电流也不是33。3安,而是17安,各位请注意了。这样子的话带3相380的电机就只能带7。5千瓦左右是安全的。

经过上面的计算大家就知道了断路器上面的额定电流是多么的欺骗我们的眼睛了。

网友A:
楼主观点完全错误,断路器只标极限分断能力多少千安(KA),是指断路器能断开的最大短路电流,而不是功率千瓦(Kw)。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指每相允许通过的额定电流,这与接触器等电器的额定电流是一个概念。
三相负载的功率计算是:根号3乘线电压乘额定电流乘功率因数乘效率。
一般用断路器控制电动机要与接触器配合使用,对偶尔起动的电动机才可用断路器直接起动。
而且要用电动机控制用断路器,如果用线路保护用断路器必须降容使用。

楼主:
千安?????????????你脑壳晕哦,多大的电机要千——————————安???
千伏安与千瓦?????????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每相电流????100安的断路器为什么用15KW的电机会烧掉????
所以这个100安应该是三相之和。
三相平衡负载是你说的算法,三相不平衡负载好像不是你说的算法。
控制电路用接触器加热继保护。这是厂矿多用的。但是好多民用或者临时用电是达不到你说的保护条件的。断路器很常用的。
这边工业不发达,所以好多条件达不到的

网友A:
讨论技术问题不要用“脑壳晕”之类的词语,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断路器的主要作用是作短路保护用,因此它能分断多大的短路电流是最主要的参数,短路电流是用千安表示。
用断路器控制电动机,要保证所用断路器在起动时不跳阐,还应注意的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分壳架电流与过流元件电流,对额定值壳架电流与过流元件电流都为100A的断路器来说,完全可以控制15Kw的三相电动机。
至于为向会烧坏,那首先要考虑所用断路器是否合格?是不是伪劣产品?
对三相电动机来说应该是三相平衡负裁,如果三相电流相差很大,那么电动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B:
本人观点与"想想看"相同。

网友C:
100A的断路器可以控15KW电动机的

网友D(2008-09-21):
可以扩大到30KW的电机!

网友E:
15KW电动机的30A电流,应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