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纯水 pH 测量

楼主(2008-08-14):
超纯水 ph 测量

超纯水有其独特的特点,造成其ph测量的困难。实践中,在低离子强度的样品中获得重复性和稳定的测量结果是困难的。
低离子样品,即低碱性,离子强度低,或者低电导率(电导率一般为0.056-10)高阻抗,例如去离子水。由于在参考接界中产生变化的接界电位,当测量去离子水时会产生不同的ph值,即使是新的,密封的电极,并且在缓冲标准溶液中得到很好的校正。
为什么需要测量纯水的 ph值。

在纯水的生产过程中,测量纯水可以作为过程污染的指示器。当空气或二氧化碳侵入纯水生产或者分发系统时,将导致ph漂移。

选择 ph电极
更贵的双接界电极相比传统电极有许多优势,然而,和单接界电极相比,在测量超纯水方面,并没有显现出特别的优势。最好的选择是可重复充填的,液体参考液电极,并由低阻抗玻璃特制。一个流通性参考接界有相对高的流通速率,减少了接界电位。密封的电极,通常是凝胶填充的,其最大优势是长寿命,是因为它的参考溶液的非常慢的泄漏速率。但是,较快的泄漏速率是非常适合超纯水的,是由于ph电位可以迅速稳定。
静电干扰
由于超纯水的传导性非常差,所以它也是一个静电源。这些静电可以在测量ph值时表现出来。为了补偿这些干扰,电极要做特别的屏蔽。这种电极相对来说比较贵,特别为超纯水的ph测量做出特殊的设计。
二氧化碳 (co2)的入侵对于测量的影响:
纯水 (典型ph 7范围)暴露于空气大气中将吸收co2,直到平衡。co2 将酸化样品,降低ph值。和温度及压力有关,纯水的ph 值将下降到6.2。将样品取样到实验室,大气中的co2将会很快侵入样品中,所以应力求避免。所以将实验室酸度计带到现场进行测量是一个好方法。
纯水的ph和温度的关系
水分子可以认为酸和碱化和而成,可以由下述方程式表示 :
2h2o « h3o+ + oh-
通常我们说纯水的ph值为7,但是这个是个令人误解的说法。实际上,纯水仅仅在特定的温度下表现为ph 为,这个温度为样品的kw 值为1.00 x 10-14 mol2 dm-6。为了算出ph,你首先算出氢离子浓度(或氢氧根离子浓度,意义是一样的),然后转化 为ph值。在室温下纯水中其kw 值告诉你:
[h+]2 = 1.00 x 10-14
在纯水中,氢离子浓度必须等于氢氧根离子浓度。也就是每一个氢离子必然有一个氢氧根离子。即你可以将kw 公式中的[oh-]用 [h+]代替:.
[h+] = 1.00 x 10-7
也就是:
ph = - log10[h+]
ph = 7
由于在不同温度下纯水的kw值不同,因此其ph 值不同。
t (°c)
kw (mol2 dm-6)
ph
0
0.114 x 10-14
7.47
10
0.293 x 10-14
7.27
20
0.681 x 10-14
7.08
25
1.008 x 10-14
7.00
30
1.471 x 10-14
6.92
40
2.916 x 10-14
6.77
50
5.476 x 10-14
6.63
100
51.3 x 10-14
6.14
纯水温度变化和酸碱性的关系
有人说温度增加,ph减小,因此样品变为酸性。这是错误的。因为酸性表现为氢离子的浓度高于氢氧根离子浓度,但实际上温度增加,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浓度是一样的,因此纯水温度增加,ph下降,但是依然是中性。

测量要点:
·         尽可能采用小量的样品。
·         样品温度尽量保持稳定,例如25-30度之间。
·         在样品中添加少量的kcl可以增加离子强度,并改善响应时间。然而,必须使用高纯kcl,低纯度的kcl可能影响ph值。
·         使用清洁的玻璃器皿,避免交叉干扰,校正后使用去离子水清洗电极。
·         应该使用温度补偿,并且每日都需要用高品质的校正标准进行校正。
·         减少样品和空气的接触,二氧化碳气体被样品吸收后会影响ph值。最好将样品密封。
超纯水测量电极的选择:
1.      实验室超纯水ph测量电极
a.     型号:s200c-lc, 塑料体低离子版本ph复合电极,美国sensorex(神瑞)出品
b.     型号:ega161,玻璃体可重复充填电解液复合ph电极,德国sensortechnik meinsberg(迈格)出品。
2.      工业过程在线超纯水ph测量
a.     型号:s650cd-lc, 在线复合ph电极的低离子版本,美国sensorex(神瑞)出品
b.     型号:s200cd-lc, 低成本的复合ph电极低离子版本,美国sensorex(神瑞)出品

北京优恩特科贸有限公司: 010-67509305

sensor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