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8-08-14):
请问变频器上显示的是频率还是转速?

网友A:
这个可以选择的,频率,电流,电压,转速等等

网友B:
呵呵;一般的变频器都可以设定,显示频率、转速、电压、电流等;

网友C:
看你调用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D:
看来你是连说明书都没有看?下一回可要好好看看了?哈哈!

网友E:
晕,显示的可以是变频器内部任意参数。你设定显示什么他就显示什么的。另外,你要直接看的话也可以通过数值的单位是什么判断(如果显示的是常规参数的话)伏的话是电压,安是电流。。。这个你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