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变频器输出侧和输入侧哪一侧的谐波多一点?都是由什么引起的?包括一些什么类型的谐波?谢谢!!!

网友A(2008-09-15):
谐波是晶体管开关频率造成的、换向造成的。如果是普通的变频器,应该是逆变器侧的(电机侧)高,如果是整流回馈型的,那输入和输出就半斤对八两了。

网友B:
对的,如果整流模块是半控可控硅整流的,输入和输出谐波含量都差不多的!

网友C(2010-04-07):
了解更多谐波治理到我的博客http://senyuanec.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