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st3501 与fx3u直接编程口连接,触摸屏编程电缆是usb的,问现在对plc监控编程,能否使用透过功能,直接用gx-developer+触摸屏usb线,直接对plc 进行传输监控操作,gp2000是可以的,3000还没找到相关资料,了解的能否指教一下,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1. 可以使用透过功能;
2. 需要安装Pass-Through Configuration Tool软件(这个软件在Pro-EX软件光盘里有).

楼主:
好谢谢!我试试,软件利茗应该有的吧,版主好厉害啊,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