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我机子上装的三菱的PLC软件(MELSOFT)在打开程序时处于读出模式,但是不知道怎么能也转化不到写入模式,希望尽快知道解决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A:
点下写入模式不就行了

楼主:
可是写入模式 是变成灰色的点不成了。我真晕了。帮忙想一想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写入模式 是变成灰色的点不成了。我真晕了。帮忙想一想怎么解决。谢了。

因為您在軟體安裝時選擇了監控模式,因此這種情況下不允許對程式做修改。

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只能卸載編程軟體,重新安裝,在安裝過程中不要勾選監控模式。

网友C:
点编辑,点写入模式ok。

网友D:
唉 ,刚没有登录,还得重新回一遍。

你的问题是软件没有装好,重新安装软件,在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什么选项。楼主勾选了监控专用。需注意。

楼主:
知道了 谢谢你们了